ads 里没有 CODE 关键词,怎样使定义的字符串数组不占用 RAM 空间

楼主(2022-11-30):
ads 里没有 CODE 关键词,怎样使定义的字符串数组不占用 RAM 空间

网友:
const unsigned char string[]

网友:
如果常量可以作为汇编指令的一个操作数,则该常量被编译进代码段。如果不能用一个汇编操作数表示,则存于常量段。

网友:
MCU 中的 ROM 通常用于存储制造商信息、控制器型号等信息。
对于 x86 体系结构的系统,因为没有 Flash 类型的存储器,所以,所有的软件存储区最终都加载到内存中,但是其内存是分段的,用户对不同内存段的访问权限不同,其代码段和常量段不可以被用户修改,如果意外修改则抛出段错误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