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源模块输出端能串联吗?求指点

楼主(2022-11-30):
我用两个输入端9-36v输出端12v的电源模块,输入端电压12v,输出端串联后得到的电压还是12v,请问一下如何能将输出端电压变24v?求指教

网友:
输入输出端共地的DC-DC两个组件,如果使用同一个电源供电(共地电源),就不可能将输出端串联起来得到更高的电压。

网友:
一般讲DC-DC降压模块都是非隔离的,如果两模块输入端使用的是同一个电源,那就不可能出现24V的结果,没烧掉你引出作为输出负端的哪个DC-DC模块已经不错了。

非隔离的DC-DC模块, 如果要串联使用,需要两个模块的输入电源是彼此独立的,即:DC-DC要分别接入不共地的两个电源。

网友:
电源模块应用广泛,也产生了很多故障问题。电源是电子设备的心脏,需使电源模块正常工作才能保证产品的稳定运行。常见的故障主要分为参数异常与使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