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572能同时支持WCDMA和TD两种网络吗?

楼主(2022-11-30):
MT6572能同时支持WCDMA和TD两种网络吗?
还是说它们只能二选一?

网友:
不能同时支持两个网络
MT6572芯片在MTK出厂时分了三个版本
一个是TD+GSM
一个是WCDMA+GSM
一个是GSM+EDGE
三PCB设计时,可以将这三个网络同时兼容,但是在贴片时,只能做这三种组合的方式。
不能WCDMA+TD。

网友:
这个需要手机支持双模才行。
这是因为WCDMA和GSM是都是联通的,所以才出现兼容现象。

网友:
这个仅仅是制式。GSM和WCDMA都是欧盟的标准。
不然怎么会出现 支持国产TD-CDMA的说法也。

网友:
因为MT6572了E WD TD封装是一样的,所以更换主控72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