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PIC,AVR单片机是否都要学

楼主(2022-11-30):
51, PIC,AVR单片机是否都要学?
学习了51, PIC16F877, ATmega16的视频教程. 感觉都学确实有点混乱. 使用的寄存器和端口设置容易记混淆. 不知道是否需要选一样作为重点, 其余辅助看看就行? 我现在的做法是一个上面编好程序再移植到另外两个上调试. 比较麻烦.

另外感觉学的这三款单片机都比较老旧了, 新出的单片机编程不知道是否区别很大. 用的软件估计也不同. 学的时候不是很有信心.
业余的, 希望能有大侠帮忙解惑.
感谢!

网友:
其实不论哪一款单片机,原理以及底层寄存器操作都是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的,只不过使用了不同的编译平台而已,这个使用的软件完全不用担心,最主要的是研究明白一款,然后能举一反三,这样的话不论遇到哪款单片机都能快速上手。

网友:
什么才算是学好呢?你需要的是把一款片子从底层到应用都理解透彻明白,这样才能一通百通,去适应其他单片机平台,单片机型号太多了,五花八门的,当你真的有一天能做到一通百通,你就能体会到我说的没有任何虚假。

网友:
把一个学精通了,其他的没有大的区别!都挺好学习的。最后可以学一学FP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