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led灯(8个) 时钟信号 清零信号 输入信号引脚 各选哪个引脚?

楼主(2022-11-30):
    FPGA中led灯(8个) 时钟信号 清零信号 输入信号引脚 各选哪个引脚 ?

网友:
    除了供电等特殊引脚都可以使用

网友:
    如果你是开发板或者实验箱的话,那需要看出品公司的手册,如果是自己单干的话需要看你用什么芯片,再在官网下载该系列的handbook,查看引脚功能再定义,你没说什么芯片,所以不清楚你得怎么分配。如果你是新手的话,建议可以先不纠结这些问题,到了你要走到适配、时序分析、下载的时候再定义吧!

网友:
    只要不是特殊定义的引脚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