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write保存图像

楼主(2022-11-30):
我用imwrite将一个矩阵保存成图像,再将保存的图像打开,发现一些点的像素值发生了改变,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有什么证据证明像素值发生了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证据证明像素值发生了变化??

我把一个数值矩阵保存成jpg格式的图像,然后再读进去发现有些像素点的值不一样,后来保存成bmp格式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这是因为保存为jpg的过程中会自动压缩图像,自然会对像素值产生影响,正如你所做,保存为gmp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网友:
    最好存成非压缩的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