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请问STC15W4K32S4用PCA模块输出100KHz脉冲的同时启用定时器0中断后,脉冲...

楼主(2022-11-30):
大佬们,请问STC15W4K32S4用PCA模块输出100KHz脉冲的同时启用定时器0中断后,脉冲输出会异常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把程序贴出来,容易找问题

网友:
    把单片机的工作频率抬高试试

网友:
    还可用用STM32,速度快,同时内部定时器的也比较多,定时器各用个的相互之前也不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