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识别指纹区域并且把指纹从图中扣出来

楼主(2022-11-30):
I = imread('1.bmp');level = graythresh(I);
BW = im2bw(I,level);
imshow(BW)
我利用最大类间差方法求得图1,请问,如何把图中的指纹区域自动选出来,例如:在指纹的最外层画一个圆,或者方形区域,把指纹抠出来。
或者指点个思路也好  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
    matlab应该是有这样的函数,记得以前我都用过。这一类的技术非常成熟了。

网友:
    可以用边缘检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