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电源设计,负电压输出有问题

楼主(2022-11-30):
各位大佬,我做了个正负5伏的线性电源,负电压输出有问题,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网友:
    负电源用7912和7905,你这样用LDO能得到负电源吗?还有,整流桥的地当作负输入,7912与7812公用一个地

网友:
    用7912和7905输出负电源

网友:
    用7912和7905就可以,没必要搞复杂吧。

网友:
    用78系列做负压可能需要用一个独立的电桥,不能与正压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