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神可以带一下我么,小弟刚画了个原理图,在PCB上要自己手动布线,自己没什...

楼主(2022-11-30):
有哪位大神可以带一下我么,小弟刚画了个原理图,在PCB上要自己手动布线,自己没什么把握可以画出来。

网友:
简单来说:
需要组装的话 就是要对外形尺寸和一些结构上的器件位置有要求,然后其他的器件可以根据空间和走线来布局。
若不需要组装就是说做测试板的话,则可按自己的意愿和走线来布局了。

网友:
布局基本按照原理图就近摆放,尤其是芯片周围的退耦电容,要求里芯片越近越好,有些时候可以为了pcb美观将一些电阻器件可不就近摆放等等。

网友:
多看多学多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