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bee模块在智能公交中的应用有哪些?

楼主(2022-11-30):
Xbee模块在智能公交中的应用有哪些?

网友:
Xbee系列模块是一种低功耗,传输距离远且稳定的模块。

网友:
可以组成点对点,点对多点网络以及mesh网络。

网友:
车辆到达站台后可以将车辆位置,速度,日期时间,车号,公交路线,车内人数等数据信息发给电子站牌。为实现可靠的传输,当车辆传输数据信息的请求完成后,必须得到站牌的确认信息。已达到对车辆行驶信息完整的监控。

网友:
如果两个无线电都响应,请使用AT命令检查设置。最常见的问题是:两个无线电均未使用相同的PAN ID;未将每个无线电的目标地址设置为另一个无线电的序列号;以及未正确保存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