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用什么快捷键可以在3D视图中上层和底层快速切换啊?

楼主(2022-11-30):
AD10用什么快捷键可以在3D视图中上层和底层快速切换啊?

网友:
V或者是B,你自己描述还是有的问题的,V和B是翻转正方面的快捷键。

网友:
按数字键2和3分别在平面和3D之间转换。

网友:
shift+s好像也可以。

网友:
V+B就是切换顶层和底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