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线路板自身有哪些问题会导致检测难度加大?

楼主(2022-11-30):
FPC线路板自身有哪些问题会导致检测难度加大?

网友:
检测样板尺寸更大。

网友:
样板成像易变形。

网友:
FPC内部的电路排线精度很高,易产生线路粘连、交叉导致短路现象。

网友:
FPC板表面易反光,普通的镜头几乎不能同时提取电路板的内外部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