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按自己的需求去找IC?

楼主(2022-11-30):
我想学电路板设计,但发现一个很麻烦的问题,我的对IC的了解很少,怎样能按自己的电路设计需求去找相应的IC呢,求大神指点。

网友:
    公司里一般都有自己的供应商库,根据你设计的需求去找

网友:
    请教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
    首先你得熟悉你电路的整体的框架都由什么组成,好比我们的电脑一样,你首先得知道都由什么组成?cpu、内存、硬盘……,然后再去查找相应的部分,怎么去搭配。根据他们相应的接口去做连接,这个过程就是要去了解他们每个零件的引脚或者说模块的接口。

网友:
    你还要考虑很多的电气方面的特性。

网友:
    多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
    浏览IC商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