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阻容的焊盘设计用SMD还是NSMD?

楼主(2022-11-30):
    贴片阻容的焊盘设计用SMD还是NSMD? 0201--1206都用SMD有问题么?

网友:
    没有问题,SMD设计的焊垫形状一般会比较完整,因为它较不受线路(trace)走线的影响,建议small chip小零件与细间脚的焊垫要采用SMD设计上,如0402以下的电阻(resister)、电容(capacitor)、电感(inductor)、二极体(TVS diode)等零件,强烈建议0201及01005必须采用SMD焊垫设计。

网友:
    SMD的工艺要求在电子产品小型化发展之际,相当一部分消费类产品的表面贴装,由于空间的关系,其SMD都是贴装在FPC上来完成整机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D还是NSMD?
    先說明一下...........在PCB製程上和打件名稱的差異.

感谢分享和解答

网友(点评):
不客氣, 主要在於不同層, 不同印刷, 存在誤差, 就看你要加大那層了.

网友(点评):
當然用 零件包裝分類 或 修改PAD type分類 ,屬個人或公司專業SOP規劃, 無可奉告.

网友:
    NSMD比较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