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K1203制作的开关电源如何调节输出电压?

楼主(2022-11-30):
    用DK1203制作的开关电源如何调节输出电压?

网友:
    一般固定输出电压的开关电源,没有调整电阻,如果需要调整输出电压,需要找到稳压取样反馈的那只小管子,进而找到管子的取样偏置电阻,改变这只电阻的阻值,便可以改变输出电压,据此,DK1203也应该带有相应的取样比较电阻。

网友:
    边上有个可调节的旋钮一字口 ,可以调节电压大小。
把电压采样部分的分压电阻换成可变的就能调整输出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