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同时使用干扰问题

楼主(2022-11-30):
    请教下RF射频遥控器,各自配对后两个遥控器控制分别控制两个设备,不同时使用没关系,同时按下相同功能连续按几几次会出现死机无法控制设备,需要断电才可以,这软件上能解决吗?

网友:
    同频干扰,无解,预算允许的话换跳频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被控设备的接收软件有BUG。
    同时多台遥控,可以通过软件随机延时再发送遥控命令来缓解。随机分布时长>= T*2^N;T是标准发射时长,N是增加的发射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