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tl494恒压电源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2-11-30):
tl494的9.10引脚在加上ir2104前后的变化,为什么方波变的不稳,请求大佬指导

网友:
    带不起负载,你去掉下拉,接上拉试一试

网友:
    电流源内阻相对负载阻抗很大,负载阻抗波动不会改变电流大小。理想的电流源是不存在的(有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