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程中 TIME_test 中的 TIMEOUT 当写入时提示!

楼主(2022-12-01):
在例程中 TIME_test 中的 TIMEOUT 当写入时提示: Warnning! interrupt vectors data is not correct! Program you downloaded can not run freely!
我不知怎样改设置,哪位提醒一下

网友:
中断向量表的校验和不为0,用 AXD 看 0 地址的数据(32 位方式),自己加一下。注意把高于 32 位的部分去掉。

网友:
警告!中断向量数据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