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次数控制流水灯

楼主(2022-12-01):
例如按一下全亮,连续按两下流水灯,连续三下换一种流水灯。
暂时的思路是定时计数,定时3s内统计按键次数在用按键次数去控制不同的灯动作。但是这样的话会有很大的延迟,每次都要等3s才会停止计数的话。太浪费时间了。

网友:
按钮采集要用定时中断,不用等。

网友:
可以配置一个定时器中断,在中断中配合变量计数。

网友:
可以用proteus软件,完成电路设计,和采用keilC编程,并实现按键和显示功能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