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流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22-12-01):
求解,求一个能把电源中电流控制在3A以内,电压不变的电路,用什么芯片,低成本,稳定。

网友:
是否可以利用LM2596S的5脚(ON#/OFF)功能,增加电流检测保护电路。

网友:
    最后输出的是12V,用的芯片是LM2596S-12,这个电路也是行得通的是吧。

网友:
    LM2596S-12,理论上是是可以的。关键在于R3,0.1欧姆,当流过3A的电流,产生0.3V的检测电压。R3的阻值也不能太大,否则产生的功耗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