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环失锁

楼主(2022-12-01):
我用msp430和adf4106加一个vco 和环路滤波做了一个锁相环,但频率漂到其他地方了!请大神解决。

网友:
要看环路滤波的系数配置,还有鉴相器的鉴相的鉴相结果误差怎么样,你说的太笼统了。

网友:
我最近设计锁相环也是一直锁不住,电荷泵输出电压直接是最大电压。

网友:
各种失控,容易坏,不知道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