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仪表放大器时,在器件层其周围还有必要覆铜吗

楼主(2022-12-01):
请问在使用仪表放大器时关键的输入型号,我在器件层其周围还有必要覆铜吗,我在器件的底层已经覆铜了。还有仪表放大器的反馈电阻我是用直插的,引线就长了,换成贴片的电阻温漂和精度就达不到要求,请问该怎样处理。

网友A:
一般仪放芯片资料会有推荐的 Layout 的方法及图,可以参考。保证引线短和粗是必须的。选用贴片低精度的电阻还是直插高精度的电阻哪种好,得看具体调试的结果。

网友:
不同地的单点连接:通过0欧电阻、磁珠或者电感连接。
晶振附近的覆铜,电路中的晶振为高频发射源,要环绕晶振敷铜,然后将晶振的外壳另行接地。

网友:
覆铜可减小地线阻抗,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
降低压降,提高电源效率;与地线相连,减小环路面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仪放芯片资料会有推荐的 Layout 的方法及图,可以参考。保证引线短和粗是必须的。选用贴片低精度的电阻 ...

对,一般数据表都有布局布线参考,可以参考上面的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