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OUT实验,Make 通过,Debug 时出现了错误提示

楼主(2022-12-01):
请教各位:我做 TIMEOUT 实验(2104 板),Make 通过,Debug 时出现了如下错误提示: Warnning! interrupt vectors data is not correct!
Program you downloaded can not run freely!
设置 Link:ARM Link
r0 base:0x00000000
rw base:0x40003000
image entry point:0x00000000 其它的没变!!
而我使用 ISP 完全可以下载而且可以运行!这可以说是设置问题,但是我实在找不到!
怎么办

网友:
这个可以看一看配套的《ARM 微控制器基础与实战》附录 1
ISP 软件可能对它进行了处理,而 JTAG 没有特殊处理。

网友:
警告!中断向量数据不正确 。

网友:
系统运行时,异常可能会随时发生。当一个异常出现以后,ARM微处理器会执行以下几步操作:
1)  将下一条指令的地址存入相应连接寄存器LR,以便程序在处理异常返回时能从正确的位置重新开始执行。
2)  将CPSR复制到相应的SPSR中。
3)  根据异常类型,强制设置CPSR的运行模式位。
4)   强制PC从相关的异常向量地址取下一条指令执行,从而跳转到相应的异常处理程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