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K56S4单片机定时器0中断问题

楼主(2022-12-01):
很简单的使用定时器0定时两秒,控制PWM波,发现没有进入定时器0中断,一直没有发现问题出在哪一步,哪位大哥帮忙看看!
void main()
{
        IO_Config();                          //将所有的IO口配置为准双向口
        Uart_Init();        //初始化串口
        timer0_Init();
        ADC_Init();         //初始化ADC
        PWM_Init();
        EA = 1;                                      //打开总中断
        Start_PWM(CYCLE1M);
        while(1)
        {
        }
}

bit Delay_Status = 0;
volatile u8 cnt = 0;

void Timer0_Init(void)                //20毫秒@24.000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C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63;                //设置定时初始值
        TR0 = 1;                //打开定时器
        ET0 = 1;
}

void PWM_Init(void)
{
        P_SW2 |= 0x80;  //使能访问XSFR,否则无法访问以下特殊寄存器

        PWMCFG |= PWM1A_SET_0;  //设置端口的初始电平
        PWMCFG |= PWM1B_SET_0;
        PWMCFG |= PWM2A_SET_0;
        PWMCFG |= PWM2B_SET_0;

        PWMCKS = 0x00;   //选择PWM时钟为Fosc/(0+1)
        //PWMC = CYCLE;    //设置PWM周期

        PWM4T1 = 1;
        PWM4T2 = 0x00;
        PWM4CR = 0x00;   //PWM4输出到P2.2,使能PWM4T2翻转中断

WMCR |= 0x84;    //使能PWM发生器,使能PWM计数器归零中断
  P_SW2 &= ~0x80;

//起始频率工作,振幅比
void Start_PWM(u16 CYCLE)
{
        P_SW2 |= 0x80;
        if(Delay_Status == 1)

                PWMCR &= ~0x84;
                PWM2A = 0;

        else

                PWMC = CYCLE;   //设置pwm周期

                PWM4T1 = 1;
                PWM4T2 = CYCLE*DUTY/100+1;

                PWMCR |= 0x84;     //使能PWM信号输出

        P_SW2 &= ~0x80;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cnt++;
        if(cnt >= 100)  //100*20ms=2s
        {
                cnt = 0;
                Delay_Status = !Delay_Status;

}

网友A:
定时器中断无法进入,请查看数据手册中断服务程序是否写对,手册602/1473请查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中断无法进入,请查看数据手册中断服务程序是否写对,手册602/1473请查看下。

中断服务程序没有发现问题啊

网友:
    是仿真发现没有进入定时器中断吗?可以尝试把其他处理全部屏蔽,只留下定时器初始化和定时器中断,做个引脚翻转用示波器测试下,如果没问题,再慢慢加入其他功能测试。这样看上去是没什么问题,得调试才能知道。

网友:
    ADC部分导致进不去中断,注释掉就可以了。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