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MODBUS通讯问题?

楼主(2022-12-01):
大神们,我想把AD采样的数据Get_ADC_THR1_Value(ADC_Channel_10,20)赋值到MODBUS保持寄存器0X 0001中,该怎么操作?

网友A:
struct s3c_ts_regs {
unsigned long adccon;
};
static volatile struct s3c_ts_regs *s3c_ts_regs;
s3c_ts_regs = ioremap(0x58000000, sizeof(struct s3c_ts_regs));
s3c_ts_regs->adccon = (1<<14)|(49<<6);
参考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ruct s3c_ts_regs {
unsigned long adccon;
};

这个啥意识?  完全看不懂,能讲解下吗

网友B:
ADC_Channel_10代表的是采样用的AD10通道,
条用这个函数会得到AD采样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_Channel_10代表的是采样用的AD10通道,
条用这个函数会得到AD采样的值

如何得到AD采样的值我知道,现在不清楚的是怎么把这个值给MODBUS的保持寄存器,然后用通讯的方式读出来

网友B:
读取ADC转换值
设置规则序列通道以及采样周期的库函数是:
void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_TypeDef* ADCx, uint8_t
ADC_Channel,uint8_t Rank, uint8_t ADC_SampleTim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设置好规则序列通道及采样周期,接下来就要开启转换,由于我们采
用的是软件触发,库函数
void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_TypeDef* ADC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开启转换之后,就可以获取ADC 转换结果数据,调用的库函数是:
uint16_t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_TypeDef* ADCx);

获取 AD 转换的状态信息的库函数是:
FlagStatus ADC_GetFlagStatus(ADC_TypeDef* ADCx, uint8_t
ADC_FLAG);

例如我们要判断 ADC1 的转换是否结束,方法是: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等待转换结束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读取ADC转换值
设置规则序列通道以及采样周期的库函数是:
void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_TypeDef*  ...

对的,流程很全,定义一个和返回值一样的变量,等待转换完就会直接得到采样的值

网友:
    这边有专业团队给您提供申请专利的方案开发,专家给您布局,薇zf15984496907】与其用泪水悔恨今天,不如用汗水拼搏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