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这个三极管是什么作用?

楼主(2022-12-01):
这个电路,单片机输出pwm信号控制三极管,然后风扇可以实现三级转速,停慢快,三档,停跟快我能理解,慢是怎么实现的?我理解的是调整占空比,改变电压两端的平均电压,但是我老师说不对,他说这个风扇是通过电流控制的,我就不太理解,然后还想问一下,如果给直流电机一个方波会怎么样?

网友:
    准确地说,从电磁感应定律来看,产生的磁力与电流有关、与磁场强度有关,同一个线圈当然加在其上的电压越大,自然电流就大,,,

网友:
你不用管电流多少,   电压5V就行了,  电流取决于风扇本身的功率

楼主:
    谢谢大家,想问一下是怎么控制风扇转速呢,全开跟全关好理解,让它保持中间速度运行该怎么理解呢?

网友:
    单片机输出的可能是不是脉冲,并不是开关信号。

网友:
    首先,电机是一个感性负载(里面就是一堆线圈)
因此 表征的驱动电机的是电流,但是根源是功率。
    因为电路用了PNP管,是电流控制电流的元器件,从原理的逻辑上,是的PWM控制的是电流。

    但是你说控制是电压,也没有错误,因为PNP管只有在开启很短的时间在放大区,是电流控制,但是一旦进入饱和区,PNP就是一个开关,所以,控制的就是电压,而PWM的关断状态,既可以理解是关电流,也可以理解是关电压。

网友:
    :hug::hug::hug::hug::hug::hug::hug:

网友:
    老师和你的想法其实都是对的,但实际当中你的理解更具有可操作性,你老师的那种在实际当中不太用,只是让你理解三极管是可以控制电流大小的。如果用你老师的说法就需要再IO口并联电容,使输出的PWM方波变成平缓的低电压,然后经过限流电阻来控制Ibe的控制电流,根据Ic = β Ib 来控制流过风扇的电流。这样下来三极管长期处于放大区,发热很严重的。你的想法很正确,IO口不加电容,直接PWM方波控制三极管饱和导通和关断,实现后级流过风扇的电流时有时无,达到风扇调速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