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40 需要哪些信号线与 EPM7128 连接

楼主(2022-12-01):
TMS320F240 需要哪些信号线与 EPM7128 连接, 实现 4×4 键盘、8 位数码管显示?设计PCB板时应该注意什么问题?EPM7128是5V供电吗?能否提供相应的典型电路?

网友:
Altera 器件的任何用户管脚都可以用于和 TMS320F240 相连;实现 4×4 键盘、8 位数码管显示时要注意我们的管脚的典型驱动电流是 20MA, 如果超出, 需要加驱动电路;PCB 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不同的型号有不同的供电电压.

网友:
TMS320F240 系列是在TMS320F2000TM 平台下的一种定点DSP 芯片,是专为数字电机控制和其他控制应用系统而设计的16位定点运算的DSP。它集合了DSP 的高速运算功能与电机的强大控制能力,为控制系统应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