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软件可以自动布线,但器件的位置布局是不是得手动放置?

楼主(2022-12-01):
PCB 软件可以自动布线,但器件的位置布局是不是得手动放置?

网友:
    最好布局布线都手动完成,自动化的智能程度不行!

网友:
    纯数字的电路板(尤其信号电平比较低,电路密度比较小时)采用自动布线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设计模拟、混合信号或高速电路板时,如果采用布线软件的自动布线工具,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甚至可能带来严重的短路性能问题。

网友:
    在顶层布底线,则顶层的器件都通过走线接地。器件还在底层接地,顶层和底层的地线通过电路板最右侧的过孔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