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选型要遵循哪些原则呢?如何选择单片机的类型

楼主(2022-12-01):
单片机芯片选型要遵循哪些原则呢?如何选择单片机的类型

网友:
如果单片机型号选择得合适,单片机应用系统就会得经济,工作可靠。

网友:
用芯片完成 ,少用外围器件。

网友:
选大厂不选小,选供应量多不选少的。

网友:
选廉价但要质量保证。

网友:
现在缺芯的情况下,选货源充足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