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怎么查询excel文件末尾,并且追加数据?

楼主(2022-12-01):
请问matlab如何查询excel文件中的数据有多少行,并且从最后一行的下一行开始写入数据?

网友A:
使用xlsread将excel所有数据读入raw中,求出数据行列数,则在最后一行的下一行写入数据。
    [num, text, raw] = xlsread(fileName);
    [rowN, columnN]=size(raw);
    sheet=1;
    xlsRange=['A',num2str(rowN+1)];
    xlswrite(fileName,data,sheet,xlsRange);

网友:
初始没有数据时,第一个数据格需手动填写(随便什么数据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xlsread将excel所有数据读入raw中,求出数据行列数,则在最后一行的下一行写入数据。
    [num, text,  ...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