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怎么理解?

楼主(2022-12-01):
    这个电路怎么理解?

    Low Side Current Sonsor

网友:
    Rshunt取樣,經OPA放大,再給ADC

网友:
    先认真看一下REF2033芯片的手册
    2033本身有两个基准,二者的关系是VREF 和VBIAS=VREF/2,俩个基准VREF 和VBIAS可以相互跟踪使用,
    可以同时用,也可以单独使用,单独使用类似TL431
这图是手册例举的双基准应用的例子。

网友:
    OPA和ADC采用这种双输出基准器件有温漂补偿作用

网友:
    这个INA213 应该是个仪表放大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