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FPGA 的时钟管理模块是什么,V5和V6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12-01):
    xilinx FPGA 的时钟管理模块是什么,V5和V6有什么区别?

网友:
    Virtex-5 时钟管理模块CMT能提供非常灵活的高性能时钟控制。每个 CMT 包含两个 DCM
和一个 PLL。DCM位于 CMT 模块当中。每个 CMT 模块包含两个 DCM 和一个 PLL。
Virtex-6 时钟管理模块CMT做了改变,包括2个混合模式时钟管理( two Mixed-Mode Clock
Managers )简称MMCM。MMCM是由PLL组成,这个结构类似Virtex-5 FPGAs 增强功能。

网友:
    Xilinx的FPGA中有两个底层单元DCM和PLL构成了时钟管理模块(CMT)。
    DCM(Digit Clock Manager)基于DLL,但是它消除了零时钟偏移,消除时钟分配延迟。它由DFS,DPS,DSS,DLL四部分构成。

网友:
    内部V5有DCM和PLL;V6只有PLL。(DCM性能不如PLL)
    Rocket还有它们各自独立的几十倍的PLL。
外部晶振应该使用Xilinx推荐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