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仿真时出现warning

楼主(2022-12-01):
26mesh cells are represented in staircase mode and have been filled with PEC
看意思是,网格划分为阶梯模型,并且全部为PEC
这个warning影响大吗?
我原来介电常数为3.55,厚度是0.508mm    后来改成了2.65   厚度为1mm 就出现了这个

网友:
首先搭建相应的模型,并设置频率范围。CST 自带的网格生成器以最大频率为参考进行网格剖分,这里我们将Fmax 设置为3GHz。

网友:
    短路就是比方说俩不该连在一起的金属,连在一起了。。
你就看那蓝色的小方格内是不是包括了俩不该连载一起的金属的一部分,如果是,那就是我说的“短路”了。。

网友:
    如果网格密度不够,会出现误判,将那不该短路的部分认为是pec结构!帮助文档里有关于阶梯网格的说明,你可以搜索看看

网友:
    看你是什么地方填充PEC了,不是关键的位置,一般不会有太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