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电源,如何测电压?共地测电压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2-12-01):
    可以共地测电压吗,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一般分为直接测量法和间接测量法两种。
    直接测量法在测量过程中,能从仪器、仪表上直接读出被测参量的波形或数值。
    间按测量是先对各间按参量进行直接测量,再将测得的数值代入公式,通过计算得到待测参量。

网友:
    这种隔离没有意义的,没有公共点,ADC的电压如何引到单片机上?都是模拟量的情况下,需要共地,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只要有共点,就不是隔离了。
当然可以有共点,看你的需求,理解为何要隔离。

网友:
    你这不都接一起吗,怎么叫隔离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