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只显示第三层的走线的简单位 SKILL

楼主(2022-12-01):
大家好!,求助高手帮我做一个只显示第三层的走线,孔,铜的简单 skill。当出现有其它层显示时,先关了其它层然后再显示第三层。要能在17.4上也可以用的哈,谢谢!再谢谢。。。!

网友A:
想查看顶层的铜皮,可以先把底层或者其他层关掉。具体操作:在右边的“visibility”里面,保留top后面的勾选,其他的勾选去掉。
菜单“shape”--“select shape or void”,选择你想要查看的铜皮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查看顶层的铜皮,可以先把底层或者其他层关掉。具体操作:在右边的“visibility”里面,保留top后面的勾 ...

我是做个SKILL,顺便学习一下。

楼主:
不要沉,不要沉,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skill简单,难在你可能想要免费的

楼主:
我最近没时间研究,改天我有时间研究出来了,我就放上来给大家哈。当然是免费的

楼主:
不要沉呀,不要沉。。

楼主:
基本无望,还得靠自己

楼主:
axlCmdRegister("test",'test)
defun( test ()
          axlVisibleDesign(nil)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OUTLINE" t )
                  axlVisibleLayer("ETCH/TOP" t)
                  axlVisibleLayer("IN/TOP" t)
                  axlVisibleLayer("VIA CLASS/TOP" t)

)
搞掂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