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电压 LED 6-100V 3A平均电流降压型恒流芯电源驱动

楼主(2022-12-01):
概述

AP 5161 是一款高精度降压型大功率LED 恒流驱动芯片。输出电流可达 3A 以上。芯片采用专利的高端电流检测、固定频率、电流模 PWM 控制方式,具有优异的线性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芯片内置频率补偿与斜坡补偿,无需外部补偿。AP 5161 还集成了抖频功能,以改善系统的 EMI 特性。 AP 5161 内部集成了多重保护功能,包括 LED 短路保护,逐周期限流保护,输入供电欠压保护及电源箝位等功能。 当采用无输出电容的方案时,应选择
稍大的电感值,以使得电感电流工作在连续模式,减小 LED 上的电流纹波。当 LED两端并联有输出电容时,系统既可以工作
在连续模式也可以工作在非连续模式。芯片供电芯片在 TOFF 期间通过启动电阻或者辅助供电电阻对芯片供电。应合理选择供
电电阻的取值,保证供电电流大于芯片工作电流,同时供电电流也不宜过大,否则会超过芯片电源引脚的箝位能力并可能导
致芯片过热。一般地,当输入电压变化范围不大时可采用图 1 所示方案供电(由输入取电),而当输入电压变化范围较大时
应采用图 2 所示方案供电(由输出辅助供电)。

PCB 设计

在设计 PCB 时应遵循以下指南:
(1)旁路电容 VDD 的旁路电容需要紧靠芯片的VDD 和 VSS 引脚。
(2)地线电流采样引脚 VSN 需要用单独的走线连接至电流采样电阻的一端。芯片地以及其它信号地应分头接到旁路电容的地
端。
(3)功率环路

减小功率环路的面积,可减小 EMI辐射

特点

高端电流检测

输出电流:小于 3A

输入电压:6~100V LED 均值电流控制:恒流效果好 LED 输出电流精度:±3%

高效率:最高可达 95%以上

电流模 PWM 控制

固定工作频率

抖频功能

内置环路补偿、斜坡补偿

芯片供电欠压/过压保护

网友:
恒流芯电源,最简单就是电池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