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C 运放IC

楼主(2022-12-01):
TL072G(W0) SOP-8 低噪声双J-FET运算放大器
描述
UTC TL072是一个高速J-FET输入四运算放大器。它在单片集成电路中集成了匹配良好的高压J-FET和双极晶体管。该装置具有高回转率、低输入偏置和偏置电流、低偏置电压温度系数等特点。
特性
*低功耗
*宽共模(高达VCC+)和差分电压范围
*低输入偏置和偏置电流
*低噪声en = 15nV / file:///C:/Users/Ken/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gif (typ)
*输出短路保护
*高输入阻抗J-FET输入级
*低谐波失真:0.01%(典型)
*内部频率补偿
*插销自由操作
*高转速: 16 v /μs (typ)

TL074G(W0) SOP-14 低噪声四阶J-FET运算放大器
描述
UTC TL074是一个高速J-FET输入四运算放大器。它在单片集成电路中集成了匹配良好的高压J-FET和双极晶体管。该装置具有回转率高、输入偏置和偏置电流小、偏置电压温度系数小等特点。
特性
*低功耗
*宽共模(高达Vcc+)和差分电压范围
*低输入偏置和偏置电流
*低噪声eN = 15nV / file:///C:/Users/Ken/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gif(typ)
*输出短路保护
*高输入阻抗J-FET输入级
*低谐波失真:0.01%(典型)
*内部频率补偿
*插销自由操作
*高转速: 13 v /μs (typ)

TL082G(W0) SOP-8通用双J-FET运算放大器
描述
UTC TL082是一个高速J-FET输入双运算放大器。它在单片集成电路中集成了匹配良好的高压J-FET和双极晶体管。该器件具有高转换率,低输入偏置和偏置电流,低偏置电压温度系数等特点。
特性
*低输入偏置和偏置电流
*宽共模(高达VCC +)和差分电压范围
*输出短路保护
*高输入阻抗J-FET输入级
*内部频率补偿
*插销自由操作
*高转速: 16 v /μs (typ)

网友:
通用型运算放大器:主要特点是价格低廉、产品量大面广,其性能指标能适合于一般性使用。
低温漂型运算放大器:在精密仪器、弱信号检测等自动控制仪表中,总是希望运算放大器的失调电压要小且不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