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芯片端口驱动能力

楼主(2022-12-01):
小弟最近在用ADS822E做AD采集,利用40MHZ的采样频率的AD的并行数字输出直接接到USB模块的数据输入接口(接口为总线模式)。USB模块的固件程序和上位机程序已完成,我用3.3v的稳压源作USB数据端口的输入时,上位机能正常接收到1. 但是我用AD转化后输出的1(即3.3v)接到USB的数据输入端时,我的AD输出口的3.3v马上就被拉到0v。上位机收到的也是0。一直怀疑是AD端口的驱动能力问题,加了上拉电阻后,要么就是直接把所有的端口拉成1,要么就是没有效果。鼓捣了好几天了,实在没办法了,请大神们给个方法。

网友:
驱动不会,就接光耦。

网友:
搞一个跟随?

网友:
上拉电阻多大?用运放跟随行么。

网友:
你的USB是多少V呢?符合USB协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