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STM32的时钟树

楼主(2022-12-01):
对于广大初次接触STM32的读者朋友(甚至是初次接触ARM器件的读者朋友)来说,在熟悉了开发环境的使用之后,往往“栽倒”在同一个问题上。这问题有个关键字叫:时钟树。
         众所周知,微控制器(处理器)的运行必须要依赖周期性的时钟脉冲来驱动——往往由一个外部晶体振荡器提供时钟输入为始,最终转换为多个外部设备的周期性运作为末,这种时钟“能量”扩散流动的路径,犹如大树的养分通过主干流向各个分支,因此常称之为“时钟树”。在一些传统的低端8位单片机诸如51,AVR,PIC等单片机,其也具备自身的一个时钟树系统,但其中的绝大部分是不受用户控制的,亦即在单片机上电后,时钟树就固定在某种不可更改的状态(假设单片机处于正常工作的状态)。比如51单片机使用典型的12MHz晶振作为时钟源,则外设如IO口、定时器、串口等设备的驱动时钟速率便已经是固定的,用户无法将此时钟速率更改,除非更换晶振。

网友:
芯片中的时钟是如何获取以及如何供应给各个功能模块,一般有如下方法:

    外部直接输入时钟信号
    这种情况比较少见。由于SOC系统中不同功能模块工作的频率不一样,因此从外部直接拉时钟信号进芯片,不具备可行性。对于某些特别简单的ASIC芯片,可能有机会用到这种方案。

    外部晶振+内部时钟发生器
    这种方案是从外部晶振引入 IO,与内部时钟发生器产生一个24MHz时钟信号,然后供给各种功能模块。

    外部晶振+内部时钟发生器+内部PLL产生高频时钟+内部分频器得到各种频率的时钟
    这种时钟获取方式是目前 SOC 芯片设计实现中普遍采用的时钟产生方案。这个方案的整体思路是先从晶振,时钟发生器产生一个24MHz信号,再经过 PLL 产生倍频时钟(高频时钟),最后再经过分频电路产生各种频点的时钟供给各个功能模块。

网友:
    这个看懂对程序很有帮助
这个图很容易看出每个外设最高的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