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感谢各位大佬

楼主(2022-12-01):
同一个板子  上面的bga打盲孔没事,下面的bga打盲孔就会有F&P的DRC,在规则管理器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SMD FIT 选项。  有知道的大哥吗?  万分感谢

网友A:
    上面的bga是不是设置了区域规则,允许过孔上焊盘,下面的没设就会有F&P的DRC

网友:
    应该是设置特殊规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bga是不是设置了区域规则,允许过孔上焊盘,下面的没设就会有F&P的DRC

    没有设置区域规则,在设置允许过孔允许打在过孔上之后,就没有报错了,但没搞懂的是没有改设置之前另外一个bga怎么可以打孔不报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