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如何镜像操作

楼主(2022-12-01):
    当发现封装需要交换引脚,如何实现所谓的镜像操作

网友A:
    镜像不就手型对称了吗?这就用不了了啊

网友:
    • 第一步,打开PCB editor设计软件,并打开PCB工程;

    •
    • 第二步,依次打开菜单栏的edit-mirror;

    •
    • 第三步,鼠标左键单击要镜像的元件,可以看到元件悬挂在光标上;

    •
    • 第四步,将元件放到合适的位置即可。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镜像不就手型对称了吗?这就用不了了啊

嗯呢,但是不可以在这个基础将两侧pin对称交换吗?如果交换的话,上下也得需要交换吗?

网友:
    到原理图里镜像Symbol吧,Package不允许镜像。

网友B:
    这个封装是对称的,把Pin number改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封装是对称的,把Pin number改一下就好了

    有人同意观点我就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