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使用请教

楼主(2022-12-01):
请问下,我allegro双击鼠标,Command会出现字母C,这个怎么解决,影响快捷键使用

网友(点评):
1.簡單是先刪除 或 更名 ENV檔, 讓系統自己重新建一個. (所有ALLEGRO 作業路徑和設定都在那, 你沖到了.), 2.上面試了不行, 明顯是WINDOWS 系統,輸入法沖到了.............就這樣.

网友A:
估计是你开启了金山词霸,关闭其划词翻译功能试试:
菜单:文件:开启划词翻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开启了金山词霸,关闭其划词翻译功能试试:
菜单:文件:开启划词翻译

没用这个软件唉

网友:
    :hug::hug::hug::hug::hug:

网友:
    翻译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开启了金山词霸,关闭其划词翻译功能试试:
菜单:文件:开启划词翻译

    确实是这个原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