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网络引脚显示X,求教怎么解决

楼主(2022-12-01):
各位,我用vx2.6布线的时候发现有些网络显示的是X,不知道怎么回事
而且也不显示鼠线,只能点一下才能看到应该连接到哪,非常麻烦

求高人指点,感谢!

网友:
这个是软件设置的问题,你把引脚名称显示出来就好了

网友:
移除分配网络到pla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