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两个曲线的拟合度?

楼主(2022-12-02):
我用多次多项式拟合了一下sin(x)函数 如果想计算我用多项式拟合出的函数 和 原sin(x)相差多少?
有办法求两个曲线函数的拟合度吗?

网友A:
    你用那个curve fitting工具箱拟合之后,会自动算出拟合表达式与原数据之间的RSM等相关误差参数

网友:
    一楼说的你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那个curve fitting工具箱拟合之后,会自动算出拟合表达式与原数据之间的RSM等相关误差参数

    好像只能算出每一个分段之间的拟合度,跟我想要的不太一样,我想要的是所有段合起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只能算出每一个分段之间的拟合度,跟我想要的不太一样,我想要的是所有段合起来的

你都说了是正弦函数,你还非要用多项式去拟合,能拟合出好的效果才怪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