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式断路器常见的故障类型分享

楼主(2022-12-02):
断路器是配电系统中主要的保护电器之一,也是功能最完善的保护电器,其主要作用是作为短路、过载、接地故障、失压以及欠电压保护。根据不同需要,断路器可配备不同的继电器或脱扣器。

万能式断路器由于外面都包裹在一层框架之中,所以也经常被称为框架断路器,这一说法现在依然很普遍。万能式断路器在使用过程中有时会发生主触点不闭合或在闭合期间又自行断开的故障,从而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害。研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1)由于释能线圈经常通过大电流,造成线圈过热,引起工作不稳定。

(2)由于继电器长期处于高电压之下,造成触点表面氧化,接触电阻变大,触点无法正常接通工作。
(3)由于电机中的定子、转子错位,互相摩擦,产生大量热量,引起电机转速不稳,甚至停转,造成万能式断路器不能正常工作。
一般来说针对以上出现的几种现象,比较常见的解决方法有:继电器触点氧化后,可拆下继电器外罩,用砂纸将每个触点打亮。重新安装完毕后,万能断路器工作呈稳定状态。发现转子轴承倾斜,如果出现转子与定子产生摩擦的情况。只需将轴承移正,固定好后合并上机盖试运行,一切就会恢复正常。
万能式断路器的常见故障类型

接着讨论脱扣器的常见故障及解决。由于用电设备在欠电压情况下的非正常运行而受到的损坏,万能式断路器一般都配置有欠电压脱扣器(简称脱扣器)来进行保护。在线路欠电压情况下或脱扣器发生故障时,断路器却不能工作。主要分析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电网质量引起的故障
在现有的万能式断路器上,欠电压脱扣器主要还是采用电子线路控制,而且由于辅助功能的增加,有越来越复杂的趋势。但由于国内电网中3次、5次、7次谐波存在较多,这些谐波的存在会使连接到主回路的欠电压脱扣器控制线路中的电容过热,使脱扣器失效,从而影响整个万能式断路器使用。
二、结构设计缺陷引起脱扣器故障
欠电压脱扣器至少包括动、静铁芯和线圈,采用电子线路控制的脱扣器还包括电子线路部分。在国内第一、二代万能式断路器上都采用直接电源控制的助吸式欠电压脱扣器结构,由于运行环境污染严重或助吸结构推力不正时,会造成动静铁芯吸合不可靠,运行时出现交流噪音。这时线圈电流会变大,铁芯铁损加剧,最后导致线圈发热烧毁。
三、制造工艺缺陷引起欠电压脱扣器故障

质量是制造出来的,没有一流的制造工艺,仅有设计也是不行的,当前在制造中所出现的问题也不少,如:

(1)动静铁芯吸合端面磨削不平,会引起交流噪声,烧毁线圈;
(2)线圈绕制中拉的过紧会影响匝间绝缘;
(3)绕制后无浸漆工艺不能有效防止匝间击穿;
(4)线圈引线焊接不牢会在运行一定期间后发生断线故障;
(5)电子控制部分电子元器件筛选不严、老化不够,会使元器件在运行一定时间后出现失效,使脱扣器损坏。

网友A:
    强电用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电用的多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