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和CPLD的步进电机控制电路

楼主(2022-12-02):
基于单片机cpld的步进电机控制电路

步进 电机 的转 速和角位移取决 于脉 冲控制信号 的频率 和脉 冲个 数 ,在数控机床 刀架 快速定位 、跟踪 系统 、机器人技 术等对速度和位置 控制要求精确 的场合应 用广泛 。若采用单 片机配合专用 的步进 电机驱动控制器 来控制步进 电机 ,但 不成本较高 ,不 同型号 的步进电机还需要相应 的驱 动控制器 ,通用性较差 。为此 ,我们选择 CPLD器件 和单 片机 配合 ,利用 CPLD速度快 、功耗低 、程序设计灵活 、抗干扰能力强 、与外 围电路接口方便 等优 点 ,将 单 片机输 出的控 制信 息传送 给 CPLD,由CPLD转换为控制信号 ,通过驱 动电路来 控制 步进 电机 的运 行。

网友:
步进电机的脱机也叫释放,是由脱机信号线(脱机-和脱机+,或者ENA-和ENA+)来控制的,平常使用可以直接悬空。当直接悬空,步进电机驱动上电后,电机是锁死的,要把步进电机转动起来需要很大的力。当脱机-接GND,脱机+接VCC,则电机没有锁死,可以很容易用手转动电机。常用于设备的调零。也就是给脱机信号线留一个开关,当按下开关把步进电机转到要求位置,然后松开开关。(和断电类似)

网友:
一般使用的是两相四线步进电机,线的颜色随厂家不同而不同。
只要注意同一相接到驱动的A+和A-,或B+和B-就行了。寻找同一相线的方法是,用万用表测任意两条线的电阻,同一相线的电阻一般为几欧姆。然后接到驱动器上。同一相的线和A+、A-相连不分顺序,交换接线顺序可使电机转动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