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导出的place.txt文件内容问题

楼主(2022-12-02):
    allegro导出的place.txt文件,正反面的标识用空格和“m”区分,能否改成用top,bottom或其它字符?

网友A:
    把place.txt编辑后,再导入就不知道了~~偶是没试过,为什么要改用top/bott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place.txt编辑后,再导入就不知道了~~偶是没试过,为什么要改用top/bottom?

    不好意思,是导出的格式能否修改,产线说用空格和"m",首件测试的机器识别不了。

网友B:
    可以用Tools->Quick Reports->Component Report导出,再手工把YES/NO替换成bottom/top

网友(2023-01-10):
    系统导出的,在EXCEL里面去编辑,不同SMT厂对这个要求很多都不相同,格式还是得自己去处理。前提是确保数据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Tools->Quick Reports->Component Report导出,再手工把YES/NO替换成bottom/top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