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fpga每种型号的运行速度怎么看啊

楼主(2022-12-02):
    我想做超高频采样,要用到FPGA,运行速度在1ghz左右,该选哪个型号,我打算用xilinx的,spartan 3行不行 ,或者必须得用vertex系列?因为比较关注运行速度而常见的datasheet都不具体,不知道选哪个好,麻烦回答的具体点,最好系列和型号都有

网友:
    vertex4 vertex5都可以,spartan 3的话速度低了,1G的采样用到的AD芯片输出是LVDS电平或者cml电平,lvds的话spartan 3还能接收,cml的话,spartan 3都没有硬件支持。spartan 3接收处理的能力不太行,而且不知道楼主采样后是不是要在FPGA里做算法或者直接输出,要是做算法的话,spartan 3的资源也比较局限,如果是输出,用到的逻辑资源不是很多,考虑到成本,可以一试,但是不建议。

网友:
    FPGA是数字电路,看器件支持的最高系统时钟频率,Virtex-6跑500M时钟都有风险。其实肯定要不了这么高系统频率的,楼上那位说的串并转换思路可行的。

网友:
    如果是系统速度要求1G,很遗憾的说,没有一个fpga能够跑到。
一般vertex单级逻辑最高能够到300~500M
spartan只有50~100M
    如果你采样时1G,而通过串并转换,比如1G变成125M,那么很多型号都是可以的。但这里需要serdes的IO技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