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ByteBlaster 下载电缆应该怎么连接?

楼主(2022-12-02):
AN95 中 TCK 通过 1K 电阻接地, 而且 TDO 直接与目标芯片连接了. 但是 Altera5V下载电缆不是这样连接的, TCK、TDO、TMS、TDI 都是通过上拉电阻接 VCC.

通过ByteBlaster 下载电缆应该怎么连接?

网友:
正确连接 TMS、TDI 通过上拉电阻接 VCC;TCK 通过电阻接地;TDO 直接与目标芯片连接。

网友:
打开计算机桌面,点击“计算机”,点击右键盘,点击“属性”,点击“设备管理器”,此时会发现USB-Blaster 设备是带问号警告状态,我们双击这个USB Blaster驱动。
通过手动更新驱动程序,浏览计算机以查找驱动程序软件,搜索位置指向我们安装软件的目录,继续下一步,选择始终信任来自“delaware altera corporation“的软件,点击”安装“,稍等片刻,提示安装成功。
这时候在设备管理器中看到成功安装 Alteta USB-Blaster驱动了。